关于240128液晶屏驱动问题

楼主(2008-09-23):
关于240128液晶屏驱动问题
我是新手,最近在研究液晶屏显示,关于驱动问题,还有点不懂。
1. 在向指定地址写数据时,是先发送设定地址指令还是先发送数据?
2. 是不是在对液晶屏读写时要严格注意时序问题?
3. 是不是每个指令操作前都要读忙,但是如果忙的话是不是要执行的指令要等待?
4. 很多驱动都定义了显示缓冲区,这个是用来缓冲什么的?
注:液晶屏的主控芯片是NT7920,
我是大三的学生,第一次弄这个模块,所以问的问题有点傻,希望高手可以真诚解答,谢谢!
数据
液晶屏
缓冲区

网友A:
1、不一定,看控制芯片,7920没用过,不清楚
2、CPU太快,而控制芯片太慢,要注意CPU等待,不过一般不需要
3、不一定,最好读忙,防止出错
4、显示缓冲区就是你要显示的内容,具体结构根据芯片的不同而不同
楼主多看下datasheet,里面讲的很清楚

网友B:
楼上的已经回答的很专业了!
主意仔细看datasheet
关键就是控制字的操作,比如:显示行,显示列,清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