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驱动安装的问题

楼主:
能找到驱动文件,但不能正常安装,这是inf文件的问题还是sys驱动的问题啊?
实现那些例程(如driverentry、MPInitialize)才能正常安装啊

网友:
与sys无关,因为安装时并不加载sys文件,如果安装后系统不正常才可能与sys有关。

网友:
要看一下安装最后是什么提示?
我遇到过安装服务段无效的提示
如果也是这个问题的话
就可以把.INF文件和.SYS文件复制到系统对应的文件夹下
这样就可以安装了.不知道你遇到的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