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PocketPC在局域网内WIFI性能情况

楼主(2008-12-17):
大家谈谈PocketPC在局域网内WIFI性能情况
比方说在一个大的无线局域网内,
1,两台PocketPC通过Wifi及时通讯性能怎么样?
2,在两个移动的车子里(当然车子一直在这个局域网内)两台PocketPC通过Wifi及时通讯性能怎么样?
3,当两台PocketPC正在通讯时,突然有大的物体靠近时,Wifi及时通讯性能怎么样?
通讯
怎么样
PocketPC
局域网
wifi

网友A:
这个首先基本都要看WIFI的信号强度,在注册表当中应该有
1.这个肯定没问题:)
2.但是如果有一定速度就不保证了:)
3.大物体对WIFI的确是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B:
现在部分城市上了WIFI,实际效果要看投资力度。。。
一般在一些大型的公共场所WIFI的信号强度比较好,一些信号的盲点地区当然效果就不怎么样了。
移动以及大物体都会对通信有影响。

网友C:
WLAN的信号的盲点地区当然没效果.

网友D:
所有的应用情况要看该区域的AP的信号覆盖强度、终端离AP的距离、周边环境对信号的影响(衰减、反射等),无法简单的判断。
当然,有一些是有定论的:距离AP越远,信号会越差;两个AP交互区,信号会低一些;移动速度越快,WIFI信号越差;对信号会造成屏蔽、反射的物体(无论大小)靠近终端,一定会对信号有影响。

网友E:
我是听说WIFI最终运营问题比较大,各大城市本身的WIFI建设是典型的雷大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