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ID 速度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8-01-15):
USB HID 速度问题,请教高手
USB HID 开发过程中,遇到速度问题,请教高手。
因为HID工作于中断模式,Windows 程序通过writefile and readfile 调用HID.dll向USB设备发送数据,完成一次写读。
如果数据量不大10个字节,所需时间大概是5~6ms. 该通信时间是否能够改进?如何改进?前提是不改变HID模式。
多谢!多谢!
工作
能够
windows
程序
开发

网友A:
要求还挺高啊?
上想改长呢,还是改短呢

网友B:
当然是改短了,请教了。

网友C:
将TD中指向的缓存改大点!!

网友:
您所指的是TD是什么呢?能否具体一点?是usb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