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crosoftActiveSync 同步文件夹

楼主(2008-12-08):
关于MicrosoftActiveSync 同步文件夹
大家好,MicrosoftActiveSync 我设置文件同步后,我的桌面会有“WM_Administrat My Documents”这个文件,
可是,我电脑重启以后,我还要重新设置文件同步,“WM_Administrat My Documents”就已经没用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现在需要一个固定的同步文件夹,请大侠指教。
电脑重启
文件夹
Documents
桌面

网友A:
不选择同步的选项就OK了。不是有几个选择项吗?你一个都不选中!

网友B:
没明白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用activesync同步智能手机啊,你的文件夹指PC上的?如果是,你重启当然要重新设置了,因为你的USB驱动重新加载,然后activesync重新激活

网友C:
一般不选同步。这个选了之后确实会有那几个文件夹。并且开发板的时钟会和电脑一样。

网友:
同步的选项除了默认提供的之外(联系人之类的),其他自定义的设置不会保存,每次同步需要重新指定。
一般情况下,都不会需要同步的。至少我用了这么久,从来没同步过。

网友D(2009-01-17):
LZ想干吗?一般都不用设置的,默认就行了,

网友:
请确保 PC上正在运行 DHCP 客户端服务是启动状态

网友E:
是啊,只有电脑连上设备的时候这个文件夹才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