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驱动的TOUCH_MAX_X、TOUCH_MIN_X等值是根据什么设定的?

楼主:
我开发板的LCD是800*480的,开发板提供的nk.bin文件没有问题,但是我自己使用其提供的BSP包定制的时候,出现边缘无法正确点击的情况。我查找资料是TOUCH_MAX_X、TOUCH_MIN_X定义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这几个值该如何确定。

#define TOUCH_MAX_X 960 // 950
        #define TOUCH_MIN_X 50 // 90
        #define TOUCH_MAX_Y 900 // 960 // 910
        #define TOUCH_MIN_Y 30 // 70 //50

        #define TOUCH_X        800     //vencent
        #define TOUCH_Y        480

//下面是我使用开发板提供的nk.bin文件,通过校正得出来的结果。
[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TOUCH]
        "MaxCalError"=dword:7
; for 800x480 display
        "CalibrationData"="1648,1020 360,1696 372,376 2912,332 2916,1688"

网友:
这几个值是经验确定的,或者说试出来的,一般误差不大的情况影响不大,定义他们的目的是触摸屏一般比屏幕大一点,那些比屏幕大的部分,采集的点需要过滤掉

网友:
我使用的QQ2440V3板配800*480 7寸屏...
使用其提供的BSP包定制的系统在wince中校准笔针不理想,表现为触摸笔接触触摸屏的点对不准,若是在桌面可以看出接触点处总有一个抖动变变化的矩形虚框,用笔在桌面划动拉出来的虚框大小也是不稳定的,而这样的抖动也影响了点击界面控件的响应,有的需要点击时间长些,有的要点好几次,有的点到旁边不相干的控件.... 请求DX们指点!!

网友:
在platform.reg中
[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TOUCH]
"MaxCalError"的值改小些~~这样校正会准些~~

网友:
楼主遇到的问题与我的完全一样...

网友:
实际测出来的。

网友:
在执行校准的时候,在超级终端里看到的鼠标点击的值得出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