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中断函数公用同一个寄存器组?

楼主:
51中断函数可不可以共用同一个寄存器组?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3

网友:
还没说完,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using 3
{
}
多谢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我想原则是寄存器的值是否会被破坏吧。这需要考虑中断是否会嵌套,中断时是否自动保存寄存器的值。

如果嵌套发生,而且系统不自动保存寄存器或不全部保存,那么在使用寄存器前需要软件备份原来的值,使用完之后需要恢复。

保险的做法是使用不同的寄存器组。

网友:
有现场保护,我想应该没事吧

网友:
需要看编译器的文档,弄清楚保护现场是不是就是保护这里的(using x标识的)寄存器组。

网友:
完全可以。。。

几乎可以不用USING指令

反正偶做过的,近万行的系统里,也没有用USING

也没问题

呵呵,看别的高人有什么好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原则是寄存器的值是否会被破坏吧。这需要考虑中断是否会嵌套,中断时是否自动保存寄存器的值。

如果嵌套发生,而且系统不自动保存寄存器或不全部保存,那么在使用寄存器前需要软件备份原来的值,使用完之后需要恢复。

保险的做法是使用不同的寄存器组。

这个using n(工作不搞单片机了,记得是0~3)这个四个寄存器组吧,要深入了解这些东西估计大三的孩子们可以认真研究一样单片机的架构。

这个有时候要注意的。以前太菜了,没有勇气去深入研究。

网友:
谢谢楼上的鼓励,我会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