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声波数据采集与故障诊断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8-01-03):
请教超声波数据采集与故障诊断的解决方案
本系统主要用于采集超声波数据,并对波形分析以实时判断出材料中的故障点。
现在考虑用arm9,因为还要进行实时的图形显示,所以打算使用dsp。小弟学嵌入式刚入门,想问下如果不用dsp,是否依然可以完成近似于实时的图像显示与故障诊断。超声波的频率在5M~20M Hz
超声波
数据采集
解决方案

网友A:
第一看你的采样数据速率,如果速率很高,数据量很大,建议用dsp,已减轻mcu的负担,不至于僵尸。。。
二,看你要多怎样的算法处理,如果只是简单的处理,可以不用,如果要做fft或者其他的复杂算法,建议你添加dsp,dsp一般有现成的算法模块,对开发是很有用的,
三,加上可以提高系统的灵活和功能扩展性,但增加了硬件和软件开销,因具体项目条件和开发者能力而定。

网友B(2008-02-11):
谢谢了,稍微明白了一些

网友C:
对功耗有没有要求?功耗较低的dsp运算能力一般满足不了实时运算+显示的要求。20m信号的采样频率应该比较高,相应的数据量也比较大。如果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话,还是fpga可行一点。

网友D:
频率20M的信号进行处理要看算法,低端的DSP可能无法满足要求实时性的要求,最好采用FPGA、DSP和MCU分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