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 中#include "ntddk.h" 出错

楼主: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81) : warning C4005: “MAX_NATURAL_ALIGNMENT” : 宏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51) : 参见“MAX_NATURAL_ALIGNMENT”的前一个定义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108) : warning C4005: “PROBE_ALIGNMENT” : 宏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78) : 参见“PROBE_ALIGNMENT”的前一个定义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657) : error C2011: “_FLOAT128” : “struct”类型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430) : 参见“_FLOAT128”的声明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704) : error C2011: “_LARGE_INTEGER” : “union”类型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473) : 参见“_LARGE_INTEGER”的声明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722) : error C2011: “_ULARGE_INTEGER” : “union”类型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491) : 参见“_ULARGE_INTEGER”的声明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744) : error C2011: “_LUID” : “struct”类型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513) : 参见“_LUID”的声明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861) : warning C4005: “UInt32x32To64” : 宏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617) : 参见“UInt32x32To64”的前一个定义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895) : error C2084: 函数“ULONGLONG Int64ShllMod32(ULONGLONG,DWORD)”已有主体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621) : 参见“Int64ShllMod32”的前一个定义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911) : error C2084: 函数“LONGLONG Int64ShraMod32(LONGLONG,DWORD)”已有主体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628) : 参见“Int64ShraMod32”的前一个定义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927) : error C2084: 函数“ULONGLONG Int64ShrlMod32(ULONGLONG,DWORD)”已有主体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635) : 参见“Int64ShrlMod32”的前一个定义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1084) : error C2011: “_UNICODE_STRING” : “struct”类型重定义
        d:\zhangTest\hookapi-new-test(d3d8)\include\HookApiLib_Common.h(15) : 参见“_UNICODE_STRING”的声明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1125) : error C2011: “_LIST_ENTRY” : “struct”类型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771) : 参见“_LIST_ENTRY”的声明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1135) : error C2011: “_SINGLE_LIST_ENTRY” : “struct”类型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781) : 参见“_SINGLE_LIST_ENTRY”的声明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1146) : error C2011: “LIST_ENTRY32” : “struct”类型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789) : 参见“LIST_ENTRY32”的声明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1152) : error C2011: “LIST_ENTRY64” : “struct”类型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795) : 参见“LIST_ENTRY64”的声明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1254) : error C2011: “_OBJECT_ATTRIBUTES” : “struct”类型重定义
        d:\zhangTest\hookapi-new-test(d3d8)\include\HookApiLib_Common.h(27) : 参见“_OBJECT_ATTRIBUTES”的声明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1791) : warning C4005: “MAKELANGID” : 宏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1176) : 参见“MAKELANGID”的前一个定义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1792) : warning C4005: “PRIMARYLANGID” : 宏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1177) : 参见“PRIMARYLANGID”的前一个定义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1793) : warning C4005: “SUBLANGID” : 宏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1178) : 参见“SUBLANGID”的前一个定义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1819) : warning C4005: “MAKELCID” : 宏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1204) : 参见“MAKELCID”的前一个定义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1822) : warning C4005: “MAKESORTLCID” : 宏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1207) : 参见“MAKESORTLCID”的前一个定义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1823) : warning C4005: “LANGIDFROMLCID” : 宏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1208) : 参见“LANGIDFROMLCID”的前一个定义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1824) : warning C4005: “SORTIDFROMLCID” : 宏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1209) : 参见“SORTIDFROMLCID”的前一个定义
d:\WINDDK\2600\inc\ddk\wxp\ntdef.h(1825) : warning C4005: “SORTVERSIONFROMLCID” : 宏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1210) : 参见“SORTVERSIONFROMLCID”的前一个定义
d:\WINDDK\2600\inc\ddk\wxp\ntstatus.h(114) : warning C4005: “STATUS_WAIT_0” : 宏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1307) : 参见“STATUS_WAIT_0”的前一个定义
d:\WINDDK\2600\inc\ddk\wxp\ntstatus.h(166) : warning C4005: “STATUS_ABANDONED_WAIT_0” : 宏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1308) : 参见“STATUS_ABANDONED_WAIT_0”的前一个定义
d:\WINDDK\2600\inc\ddk\wxp\ntstatus.h(189) : warning C4005: “STATUS_USER_APC” : 宏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1309) : 参见“STATUS_USER_APC”的前一个定义
d:\WINDDK\2600\inc\ddk\wxp\ntstatus.h(216) : warning C4005: “STATUS_TIMEOUT” : 宏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1310) : 参见“STATUS_TIMEOUT”的前一个定义
d:\WINDDK\2600\inc\ddk\wxp\ntstatus.h(225) : warning C4005: “STATUS_PENDING” : 宏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1311) : 参见“STATUS_PENDING”的前一个定义
d:\WINDDK\2600\inc\ddk\wxp\ntstatus.h(474) : warning C4005: “DBG_EXCEPTION_HANDLED” : 宏重定义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003\Vc7\PlatformSDK\Include\WinNT.h(1312) : 参见“DBG_EXCEPTION_HANDLED”的前一个定义
d:\WINDDK\2600\inc\ddk\wxp\ntstatus.h(483) : warning C4005: “DBG_CONTINUE” : 宏重定义

一大堆都是重定义的错误.
(我安装了xp DDK,设置库文件和头文件路径,在工具->选项->工程->vc++目录中,设置包含文件选项
D:\WINDDK\2600\inc\wxp
D:\WINDDK\2600\inc\crt
D:\WINDDK\2600\inc\ddk\wxp
在库文件选项设置
D:\WINDDK\2600\lib\wxp\i386
然后我在VC程序中#include "ntddk.h"就出错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和windows.h冲突!!

楼主别用vc编译,用ddk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windows.h冲突!!

楼主别用vc编译,用ddk编译就可以了

我知道用那个build可以,但是我就想在VC里用ddk的函数呀

网友B:
你把需要用的函数和相关定义复制出来用就可以了,不包含DDK的头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需要用的函数和相关定义复制出来用就可以了,不包含DDK的头文件。

函数的实现代码也要包含吧?

网友:
你想调用什么函数?如果是Zw或Nt开头的内核API,可以自己定义函数类型,然后从ntdll.dll中获取函数地址来调用。

网友:
我想使用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这样的函数,
我在网上找了个监视程序启动的例子,它是拦截NtCreateSection这个函数,然后在里面判断.
它是用驱动写了个sys文件,我想直接在VC里写,不生成sys文件,是不是不行呀.

网友:
应用程序不能调这个函数。可以写一个驱动程序,应用程序通过DeviceIoControl让驱动程序来调用。

网友:
看来只好写驱动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