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获得PDA的MAC地址

楼主(2008-03-18):
怎么获得PDA的MAC地址
用.net(c#)开发的。如果没有现成代码,也给一点提示,谢谢
开发

网友A:
先判断操作系统, 如果是windows2000和xp, 调用shell命令: ipconfig /all, 如果是linux, 调用/sbin/ifconfig -all, 如果是别的什么操作系统调用对应的命令, 肯定会有这个命令. 捕捉命令的输出, 分析内容, 得到mac地址.
我看到的一个方法,不过wince的命令上什么,就算调用了,怎么分析内容。

网友B:
哎,就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C(2008-05-01):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