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HP WM产品上作应用开发的,对读写SD卡的机制的疑问

楼主(2008-11-19):
在HP WM产品上作应用开发的,对读写SD卡的机制的疑问
在HP WM产品上作应用开发的,对读写SD卡的机制的疑问
开发
产品

网友A:
上面没说完,不小心发了,我们程序在保存文件时,往SD卡上写入,写入完毕后,“繁忙”光标消失,此时使用PowerOff键关掉,请问,此时的写卡操作在关掉之前,真的彻底完成了吗,有没有可能还在将缓存的东西往卡上写,然后被关掉了,会导致SD卡上的文件目录损坏的问题? 我碰到这个问题,我这么猜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你用FAT文件系统吗?文件目录损坏的情况比较少见。

网友C:
如果没有写完的话PowerOff回来还会继续写的,当然这需要驱动级的支持,不知道HP的机器支持不?
可以试试拷贝大文件,然后按PowerOff进Suspend,再回来看能否继续拷贝
正常的话应该不会破坏文件系统的,比如我们在操作SD卡的时候强行把卡拔出,也从来没有发现过文件系统损坏了

网友D:
楼上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