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COM SIM100-E 发送MMS问题

楼主:
    是这样的,我现在要用我的SIM100-E GPRS/GSM模块来发送彩信,但是它不直接支持彩信的发送,不过支持TCP/UDP协议,我以前没弄过这块,想尽快得到方案,请问大家,我的这个模块可以实现彩信的发送吗?? 大体给我建议一下,让我有个方向吧~ 谢谢了?~

网友:
help  自己先UP一下,高手来指点啊~~

网友:
不能支持!你可以买一个彩信猫!

网友:
zhaippss :据我现在的理解,彩信是要通过GPRS发送,高层协议可以用WAP或者TCP/IP,只是二者接的移动的网关不一样而已,是这样的吗??下边是我找到的资料:
MMS实现方式

  MMS业务系统不依赖于具体的移动网络,要求MMS系统对于不同的网络、终端要有兼容性,可兼顾不同类型的网络和终端之间的通信。因此,MMS业务的实现既可以基于WAP方式,也可以基于IP方式。

  MMS的实现方式。

  1. 基于WAP的实现
  在WAP方式中,移动网络通过WAP网关和MMSC相连。当MMS终端发送MMS信息时,该信息按照WAP协议进行编码、经由移动网络传至WAP网关;WAP网关和MMSC之间按照HTTP进行通信,从而把MMS信息传至MMSC中;MMSC再进行寻址、存储和转发。
  2. 基于IP的实现
  与基于WAP实现方式不同的是,MMS终端发送的MMS信息不是传到WAP网关,而是传到IP网关。MMS终端和IP网关之间采用传输控制协议(TCP),IP网关解析MMS信息后又通过TCP协议传至MMSC,最后由MMSC处理。

    还望赐教~~

网友:
没搞过彩信!
期待学习中!

网友:
其实彩信类似于普通网络的收发邮件。
只不过彩信要通过移动的网关而已。
当然了,需要按照彩信的格式来通信。具体我也没做过,以前研究过,后来由于项目未成也没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