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显示网页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8-02-24):
WINCE显示网页的简单问题
我在显示网页时用了HtmlCtrl控件,通过发Navigate消息加载网页,但是发现加载网页时太耗内存,所以想在界面上不需要显示网页时将其销毁掉,以释放内存,不知道怎么来做,应该发什么消息?请帮帮我,谢谢!
内存
网页
WindowCE

网友A:
如果网站不泄及登录Session的问题你这样做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网站要保留Session的,你释放掉,那随之的所有连接的信息也应该会释放掉吧。。。
对于控件不都是Close关闭的吗。

网友B:
Session信息不需要保留的,只要能将内存中残留的网页信息清理干净就行了,就是不知道怎样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