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 汇编疑问

楼主:
我看u-boot中u-boot-1.1.6\u-boot-1.1.6\cpu\arm920t\start.S有这样几句:
ldr        pc, _undefined_instruction
_undefined_instruction:        .word undefined_instruction
我看了些帖子是这样说的:把_undefined_instruction里面的内容载入PC
而_undefined_instruction:        .word undefined_instruction这个是定义了PC的地址
但是undefined_instruction这不是一个地址啊我找了下:
undefined_instruction:
        get_bad_stack
        bad_save_user_regs
        bl         do_undefined_instruction
如果这是个地址那么这个地址不就是不确定的了?

网友:
undefined_instruction是个标号,类似C语言的函数指针。

ldr        pc, undefined_instruction
送 undefined_instruction 地址给PC
这样ARM就会跳转到undefined_instruction 执行了。

——————————————
但是undefined_instruction这不是一个地址啊我找了下:
undefined_instruction: ————怎么就不表示地址了?!
        get_bad_stack
        bad_save_user_regs
        bl        do_undefined_instruction

建议多看汇编修炼一下。

网友A:
标号就是指令(数据)地址,编译时会替换成相应的数值

网友:
LS正解
这应该是看代码所需具备的最基本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号就是指令(数据)地址,编译时会替换成相应的数值

我知道标号就是地址 这么说就是说编译器给的地址了我们没有办法认为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