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决MSP430单片spi通信的问题,分都给他!!!!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
有没有人做过msp430F149单片机的spi通信的
为什么我们的UCLK出来的不是正常的方波;
   有源代码更好;谁能帮我解决,分都是他的

下面是我们的程序:
#include
void delay(void);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j;
    WDTCTL = WDTPW + WDTHOLD;
    U0CTL = CHAR+SYNC+MM+SWRST;  //8位 SPI 主机;从机不用MM
    U0TCTL = STC+SSEL1+SSEL0+CKPL;  //三线模式,辅助时钟,信号数据低电平有效

    U0BR0 = 0x02;    //波特率 19为40K
    U0BR1 = 0x00;    //
    U0MCTL = 0;      //

    ME1 |= USPIE0;  //使能SPI读写
    P3SEL |=0x0E;  //P3.123置脚为功能
    //P3DIR = 0x0A;  //
    U0CTL &= ~SWRST;    //复位SWRST,UART重新允许
    IE1 |=URXIE0+UTXIE0;  //接收终端允许

    P5SEL |=BIT6;  //P3.123置脚为功能
    P5DIR |=BIT6;  //P3.123置脚为功能
     _EINT();

     for(long int j=50000;j>0;j--);

    while(1)
    {
      TXBUF0 = 0x55;
      delay();
    };
}

网友:
去TI网站上找找相关的技术文档吧。SPI通信的正确与否与很多影响因素有关。。。

网友:
注意:1.打开SPI电源.
     2.屏蔽其他兼容的功能.
    3.注意频率设置上限.
    4.注意端口数据输出输入方向设置.

网友:
您好,我也是在用MSP430F347的SPI方式的DA时出现了这种问题,上面的解答还是不是太明白,期待更详细的答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外部的8M时钟就是方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