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线游戏手柄的内部构造

楼主(2008-10-11):
求无线游戏手柄的内部构造
哪位大侠可以告诉我无线游戏手柄的内部构造,即由那些部分、元器件组成的。谢谢了!
游戏手柄
无线
元器件

网友A:
短距离无线通信,
现在在般用NRF系列的,因为这个片子在几米的范围内速度优势较高,一般至少达1M
然后,还有一个控制内核,八位机够了
用于对按键的识别,还有通信协议处理
其它的应该没啥东西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