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订制wince问题?

楼主:
用PB订制wince5,是不是必须用同时生成的eboot?
用别人的eboot行吗?

为什么我订制完wince后,用PB生成的eboot启动,就停在“Starting eboot ...”不动了。
平台是pxa270,eboot要做什么修改吗?

网友:
一定要有自己的eboot,这个也不难啊,生成bin了,就有了。

ebbot应该没有什么修改的啊。你看看别的文件吧。比如autoexec。bat和config等。

网友:
我用PB生成了,订制完内核,用sysgen编译。
然后就生成了内核和eboot,
但是用它无法启动,一直停留在“Starting eboot ...”
我平台选的也没错,还要修改什么呀?
入门,请多关照。

网友:
EBoot的代码也是要相应修改的,不是默认就可以工作的。

如果EBoot不是针对板子修改过的,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A:
Eboot 还是用厂家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boot 还是用厂家提供的。

这样是最好的!
一般由BSP提供商提供。

网友:
下载内核有两种两种BOOT,一种是用ADS写的,一种是厂商的BSP编译出来。前者比较容易修改,后者涉及很多不同文件夹下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