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写数据库问题

楼主:
我创建了一个Config.vol卷,卷中有一个数据库并只有两个字段(SYS_OID,BK_OID)。当数据库里没有记录的时候我直接给这个两个字段写值,没有问题,两个字段的值都写进去了。但在后面的时候,当在写就只能把第二个字段写进去,第一个没有写进去,单独只写第一个字段的时候却能写进去。
更奇怪的是,把SYS_OID放在数组第二个位置写进去的时候,两个值都没有写进去。

在创建的时候两个字段都要求排序的,打开的时候按SYS这个字段排序。

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请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你把排序都去掉看能不能成功。

网友:
我试过了也不行,这应该跟排序没什么关系吧,不然怎么第一次写进去是好好的.而且我在后面要用seek,没有排序的话很不方便.

我分两次把这两个字段写进去,到后面读的时候.前面正常写进去的读出来没有问题,分两次写进去的值读出来的时候就提示接入拒绝(5).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只要在后面加个判断语句,判断一下出错时返回的错误是多少就行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知道的帮忙解答一下:
我从自己的数据库里读出数据,然后用POOM的方法写到联系人里面去.当联系人里没有一条记录的时候,只能把第一条记录恢复回去,第二条记录在pContact->Save的时候就会出错,而Save要求必须要写的值我也写过,也写成功了但就是过不了save.但是当联系人里有记录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有的记录都能恢复进去.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从第二种情况来看的话应该不会是函数参数什么的出错吧,不然也不会全都能写进去.

网友:
我忘了poom写入是否需要注意数据库中的序号的。

网友:
lenux:
    请教你一个EDB数据库类型转换方面的问题.

    在EDB里指针好象就两了吧,一个lpwstr和blob.lpb;
    我用一个BSTR的赋给一个lpwstr没有问题,在写进去时两边的地址都是一样的,但从数据库里读出来时确不一样,不过值是没有变.可能是两者类型差不多的原因吧.
    现在,我有一个Recipients的指针想保存到数据库里,用上面两种方法都不行,转换回去后都没有值了.

    请问我该怎样把Recipients的指针保存到EDB数据库里,在我读出来时还有值.

网友A:
对啊,怎么在EDB数据库里存储一个它没有的数据类型,特别是那种没法确定大小和个数的.
有人知道吗?

难到是拿BLOB? 在往里面写值的时候用写索引的方法?这样好象行的通但是不是麻烦了点...
请高手们教下我.

网友:
Recipients的指针?保存指针?

把Recipients的各个项,单拿出来保存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怎么在EDB数据库里存储一个它没有的数据类型,特别是那种没法确定大小和个数的.
有人知道吗?

难到是拿BLOB? 在往里面写值的时候用写索引的方法?这样好象行的通但是不是麻烦了点...
请高手们教下我.

它的项个数是不确定,而且每项的长度也不一样.用BLOB保存起来好象没问题,但读出来是就麻烦了,就象LZ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