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SD卡驱动的问题

楼主:
WINCE中SD卡驱动是不是只要我们写SD Host Controller Driver这部分的驱动呢?而真正操作SD卡的读写函数不用我们写吗?
那哪个地方的又把我们写的驱动和SD卡读写函数相互联系起来呢?
我看了我的BSP中SD程序,没有调用到读写函数,他只有初始化相关的一些函数
                        SHC_Init
                        SHC_Deinit
                        SHC_Open
                        SHC_Close
                        SHC_PowerDown
                        SHC_PowerUp
                        SHC_IOControl
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啊,谢谢了

phb

网友:
1 是的,只要我们写SD Host Controller Driver这部分的驱动。
2 真正操作SD卡的读写是通过发送SD命令来实现的,所以我们还得根据我们芯片里的SD HOST Controller来实现命令的发送功能(打开哪些clock,设置哪些寄存器等)
3 SHC这些函数都是实现流式驱动接口的函数,你应该还有一些代码来实现如下红色的函数:
(这个代码一般都是SHC_Init里)
    // set init handler
    SDHCDSetControllerInitHandler(pHostContext,SDInitialize);
    // set deinit handler
    SDHCDSetControllerDeinitHandler(pHostContext, SDDeinitialize);
    // set the bus request handler
    SDHCDSetBusRequestHandler(pHostContext,SDHBusRequestHandler);
    // set the cancel I/O handler
    SDHCDSetCancelIOHandler(pHostContext, SDHCancelIoHandler);
    // set the slot option handler
    SDHCDSetSlotOptionHandler(pHostContext, SDHSlotOptionHandler);

网友:
谢谢你,我对SD卡及文件都比较熟悉的。上边你提到的函数我都看过,只是我不了解他怎么和读写函数联系起来,换另外一种说法,一个SD卡驱动我应该做那些工作也就是你上边提到的那几个函数吗?

网友:
OK,所有疑问都解决了,驱动程序里调用了SDPerformSafeCopy这个函数,他就是和读写函数有联系的,谢谢你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