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天线的圆计划 与 线极化?

楼主:
   最近在做无线方面的研究,由于专业不同,对天线的圆极化、线极化的概念不太明白,随手在网上找到的一些信息多是无图片说明的文本,不太好理解啊。
   望高手们帮忙指点指点,最好能有插图进行说明,感激不尽啊。

网友:
  高手们帮帮忙啊。

网友:
太没有人气了,本坛中,单日回贴量基本不到10贴啊

我也正想往这门中钻啊

我一次性狂顶,顶到开不了贴为止!

网友:
就一个有方向性,一个无方向性

如:以天线为点,一个是成360度 发射,一个是有限的 有方向

网友:
线极化波是指电磁波中电场矢量端点的运动轨迹为一条直线。电磁波中电场矢量方向与轨道平面垂直,即为垂直极化波;电场矢量方向与轨道平面平行,即为水平极化波,右旋极化波是符合右手定则的电磁波,左手圆极化波是符合左手定则的电磁波。        以下是引用 boson 在 2005-8-2 14:09:36 的发言:天线向周围空间辐射电磁波。电磁波由电场和磁场构成。人们规定:电场的方向就是天线极化方向。    极化形式可分为线极化波和圆极化波,线极化波又可分为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波,圆极化波根据电场旋转方向不同又可分为左旋和右旋圆极化波。我国目前卫星信号方要采用线极化波。    极化的作用在于可以选择性地接收极化波,或是对极化波进行隔离。    垂直极化波要用具有垂直极化特性的天线来接收,水平极化波要用具有水平极化特性的天线    来接收。右旋圆极化波要用具有右旋圆极化特性的天线来接收,而左旋圆极化波要用具有左旋圆极化特性的天线来接收。    当来波的极化方向与接收天线的极化方向不一致时,接收到的信号都会变小,也就是说,发生    极化损失。例如:当用+ 45° 极化天线接收垂直极化或水平极化波时,或者,当用垂直极化天线接收 +45° 极化或 -45°极化波时,等等情况下,都要产生极化损失。用圆极化天线接收任一线极化波,或者,用线极化天线接收任一圆极化波,等等情况下,也必然发生极化损失------只能接收到来波的一半能量。     当接收天线的极化方向与来波的极化方向完全正交时,例如用水平极化的接收天线接收垂直极化    的来波,或用右旋圆极化的接收天线接收左旋圆极化的来波时,天线就完全接收不到来波的能量, 这种情况下极化损失为最大,称极化完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