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的困惑~~~如何编辑与替换系统的驱动程序???

楼主:
   我接触驱动才一个月,现在正处于摸索期。。。

   我电脑装了vc6,xp ddk,driver studio(包含softice).
我用vc里的driver studio菜单里的driverWizard向导生成驱动程序代码,编译后生成了.sys和.pdb等文件,然后再用softice打开刚刚生成的.sys文件,用load将.sys转化成.nms,可以很顺利的进行调试。
但是,如果用softice打开系统自带的驱动程序文件(.sys),怎么就不能顺利的load呢???错误是:找不到匹配的.pdb文件!(当然也就不能进入调试界面了。。。)
   另外,就是如何让系统运行自己写的驱动程序呢?????我很希望能真枪实弹的在softice里面跟踪调试系统的(而不是自己编的)驱动程序,以便认识系统加载和运行设备驱动程序的具体流程和细节!! 还有就是,不是说开发像驱动程序这样的底层的很容易蓝屏吗??!!我怎么想让它蓝屏都不行啊??要是能把它调蓝屏我还会有些成就感啊,呵呵。

    我用driverstudio的向导写了个键盘驱动程序(生成了.sys和.inf等等),我希望用自己写的这个来替换系统的驱动程序,但不知道怎么替换??用设备管理器也不行,用直接替换文件的方法也不行。。。我怀疑是"windows的一种自我保护功能"在作怪...
还有就是用鼠标右键点击.inf文件,再点击弹出菜单里面的“安装”,但似乎没什么改变(不知道是否真的就装上了),也就是说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安装”的功能是什么??

    不好意思,我问题提的很没条理,但诚恳希望各路高手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要调试系统的驱动, 需要在微软的网站上下载pdb文件.

网友:
慢慢来,刚开始问题多没关系,但还是要有条理才行.找个简单的驱动从写inf开始,经过安装,运行,调试,你所希望了解的过程都会经历到的.用向导生成虽然高效,但你可能对其中细节一无所知。而且想了解驱动加载或者运行流程没必要一来就上debugger,先看一些相关书籍和资料会很有帮助.比如Walter Oney的mswdm, 比如osrline上的帖子或精华,再比如世界上最牛b的驱动指南--MS DDK Document。

至于你需要替换windows驱动的话,貌似可以在启动时选到命令行模式下去替换,我重编过ddk下的例子serial,并且用它换过串口的驱动,不过不确定你要换键盘驱动可行不,你试试可以的话跟我说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