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visual studio 2005编写采用Intel 赛扬CPU的winCE ...

楼主(2008-08-04):
如何让visual studio 2005编写采用Intel 赛扬CPU的winCE应用程序?
如何让visual studio 2005编写采用Intel 赛扬CPU的winCE应用程序?
程序要求采用C++语言编写。
intel
visual
如何
应用程序
WindowCE

网友A:
你用纯SDK?MFC?WTL?
首先必须安装对应平台的SDK,你的需求就需要安装基于Intel X86架构的WINCE系统对应的SDK。
在AppWizard里面,选择SmartDevice(智能设备),然后按照你希望的类型选好,定好project名字(Solution名字),下一步选择平台,应该就有你刚才安装的WINCE SDK对应的平台,选上,后续和平时设计PC机软件就一样了

网友B:
安装微软的 standard sdk for wince 然后cpu架构选x86,或者自己用PB定制sdk

网友C(2008-09-25):
很有道理值得学习

网友D(2009-05-06):
谢谢各位!找到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