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4.2的工程为什么用PB5.0打不开?

楼主(2008-04-10):
pb4.2的工程为什么用PB5.0打不开?
以前我使用PB4.2定制了一个系统,工程名为xxx.pbw,后来我把PB4.2卸载了,安装了pb5.0,此后双击用PB4.2定制的xxx.pbw工程文件,可
以运行PB5.0,但是却没有打开这个xxx.pbw工程,怎么办?
工程
定制

网友A:
当然打不开。没什么好办法,重新建一个工程。

网友B:
pb5.0为什么要能打开pb4.2的工程,给个理由先?

网友C:
没有怎么办啊.重新建一个啊. 操作反正都是类似的.
就算都是PB4.2的,也不见得能打开其他机子上建立的工程.

网友D:
这个不是向下兼容的啊?学习了

网友E:
没有向下兼容.

网友F:
在PB5中重做吧,步骤也差不多,如果忘了以前的操作步骤可以参考以前工程下的.log和.plg文件

网友G:
BSP和其他配置文件都 大有 不同。。当然不能打开了~还是重新buil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