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如何内嵌IE浏览器

楼主(2008-03-28):
Wince如何内嵌IE浏览器
我们开发一个Wince程序,想内嵌一个IE浏览器来应用网络资源。
想和程序无缝连接,即只在程序对话框中显示IE客户区部分,没有地址栏等按钮和TextField。
Get和Post从后台进行。
不是C#开发,用的WTL和Wince API
请教高手 该怎么做?
IE浏览器
程序
地址栏
对话框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_-;;; 我还费这么多心思是要把VC的怎么封装到C#上.

网友B:
An HTML Viewer Control window is created by calling the Windows CE CreateWindow function with WC_HTML passed as the lpClassName parameter. WC_HTML is defined in htmlctrl.h as TEXT("DISPLAYCLASS").
GET应该就是发送消息DTM_NAVIGATE
POST似乎有难度,应该根据页面来做吧。

网友C:
Wince的IE浏览器要收费的哦,
估计没有源码给你改~

网友D:
网上搜一下有没有简单的源码可以下的。
国外的网站应该会有一些的。
简单的ie应该可以做的。但是要是商用的话,嗬嗬,老板会有很多要求的。
不好做。
HTML Viewer Control也是一种方法啊

网友E:
我也在考虑这问题。。。

网友F:
在搞firfox,做了n久了,还没能嵌入到Wince系统中来,不好搞

网友G:
HOST一个mshtml.dll不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