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 4.2 莫名产生文件现象

楼主:
我用的Win CE 4.2操作系统,带硬盘的,在Hard Disk2(第二个分区)的根目录中莫名产生很多文件,有的只有文件名无大小无产生时间,有的有大小有产生时间,其时间为1980-4-7。这些文件是怎样产生的?有没有谁遇到过?而且删不掉,文件越来越多,都存不下其他文件了(空间还有),文件分配表满了。
在使用过程中,应用程序会向Hard Disk2存数据。但是明显不是应用程序写的!

网友:
"应用程序会向Hard Disk2存数据。但是明显不是应用程序写的"这句话很费解。

网友:
就是我自己写的的程序会在Hard Disk2存储数据,经常动硬盘。莫名产生的文件明显不是我的程序产生的!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 好像是写文件或者创建的时候, 结果操作失败了,就会有这样的文件产生

网友:
怎么解决呢?

网友:
删除可以么?

网友:
删不掉的!

网友:
你应用程序对该硬盘分区的读写数据都是成功的?

网友:
不是。正是因为无法保存数据,打开才发现这个问题。而同样的设备在公司就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我们也拷机很长时间,还是没有问题。不知怎么的,到了客户那就有问题。又因为此类产品卖得比较少,所以目前只有这台有问题,其他的还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重新format该硬盘

网友:
kc,
lz说的好像是在某一台上没有写硬盘成功过。但是在其他设备上成功了。
应该是硬件问题可能性大一些吧。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