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驱动的开发流程是怎么样的.从上层->内核->硬件是怎样 ...

楼主(2008-10-19):
LCD驱动的开发流程是怎么样的.从上层->内核->硬件是怎样一个过程,有哪位大虾帮一下.谢谢罗!!!!
LCD驱动的开发流程是怎么样的?从上层->内核->硬件是怎样一个过程,有哪位大虾帮一下.谢谢罗!!!!
开发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大了,lz可以从网上找些资料看看先。

网友B:
我学习驱动开发的第一个驱动就是LCD驱动,所以觉得你问出这个问题来也很正常,我当时也是一头雾水
不过学到最后实际能做的事情只不过是调调Timing,看看Panel的Spec.等很少的一些事情
建议上层的东西了解下就可以了,把底层的上电时序,各个时钟的频率换算及LCD 控制器端的寄存器详细了解一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C(2009-01-23):
路过,了解一下,但我想是这样的,什么知识在一开始都是很朦胧的

网友D:
注意提问的艺术,

网友E(2009-05-20):
首先不知道你的LCD屏是跟硬件如何相连的。
假设你的屏是通过TCON与硬件相连。
那么请你先让TCON进入工厂模式,这样可以判断TCON与屏之间的工作是否正常
然后,你要做的工作就是让板子产生的时序与TCON相对应,也就是调整TIM的时序。
你的问题真的太大了。LCD跟屏有好多种连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