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启动Tornado出错,为什么?

楼主:
安装完Tornado2.2后,首次Tornado启动就出现错误,内容如下:
弹出框一:
Preparing Tornado for first use
Finding gnu toolchains
0%
弹出框二:
Tornado
Error create gnu toolchain information files.you will no be able to open or create projects util this error is resolved.
rem PENTIUM2
fatal error is make:This system cannot find the file specified.

make.exe:***[getCPU] Error 0x2

所安装的机器CPU为Celeron(R)1.7,比较旧的,操作系统为Windows professional XP.

1.Celeron(赛扬)处理器介绍:
  1999年,英特尔发布了Celeron(赛扬)处理器。简单的说,Celeron与PentiumII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它们的内核是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在于高速缓存上。可以理解为Celeron等同于PentiumII。
2.重新安装Tornado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其它机器上安装也没有出现此类问题。
3.是不是所安装的机器CPU不支持, 我看到Tornado里头有对PentiumII的支持,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有配置对,有请大侠赐教!

网友:
第一个弹框没问题,第二个是问题,初看好像是gnu没装好。还有,就是tornado是可以不用安装的,直接把别人安装目录全部cp过来就行了

网友:
对了,你的桌面操作系统是什么啊?xp的话是要打补丁的(打个2000补丁就可以了)

网友:
To tonyjackson:
Windows Professional XP,也是比较旧的版本,也没有装SP1或者SP2之类的补丁。
不过这是倒提醒我啦,我回去试试...

网友:
兄弟,我不是说你xp打没打sp这类补丁,而是装Tornado2.2是要打风河补丁的,装在2000下就可以不用打补丁

网友:
XP是否要打Tornado2.2的补丁这个问题不明确,没看见过明文规定。但在其他XP机器上没装补丁也能用...

网友:
你可以打电话去风河问问(不是大客户也可以问得,只有你有工作的)。打补丁是必须的,否则会有问题

网友:
重装做系统未发现,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