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现0分0秒--60分的计时,不用太准确,请给个思路.

楼主:
如题,

别用延时,用定时器实现长时间延时,谢谢.

网友:
用RTC 不就可以啦

呵呵,简单省事

网友A:
定时中断,对中断次数计数,想延时多久都行

网友:
在中断里对一个全局变量计数。。。。。。。

网友: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0xF5;
        TH0=0xFF;   // interrupt per 25us

        count_25us++;
        if (count_25us<4)
                return;
        count_25us=0;    // 满100us,重新计数

        if(Weigand_T1)
        {
                Weigand_T1--;
        }

        count_100us++;
        if(count_100us<10)
                return;
        count_100us=0;   // 满1ms,重新计数

        delay_n1ms++;

        count_1ms++;
        if(count_1ms<10)
                return;
        count_1ms=0;      // 满10ms,重新计数

        reload_wdt();                //reload dog per 10ms

        count_10ms++;
        if(count_10ms<3)
                return;
        count_10ms=0;     //满300ms,重新计数
........
}

网友:
恩,我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时中断,对中断次数计数,想延时多久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时中断,对中断次数计数,想延时多久都行

一定要注意中断没有计数的时间计算,否则计数次数多了的时候你的误差就会很大的。

网友:
如果有RTC就很理想..
没有得话,可以通过timer实现

网友:
定时时间 = (2的16次方-T0的初始值)* 时钟周期 * 12;
如果计时的最小单位是秒;
那么就将1毫秒作为定时的时间;
假定晶振是12M的;
那么机器周期是12/12M = 1us;
那么1毫秒= 1000 = (65536-T0) *1
T0 = 64536;
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一个1毫秒的计时;
然后当定时器溢出后,在TCON中相应的溢出标志位TR1也会由硬件置1,
这样可以触发中断,你在中断程序中计时1ms就可以了。
然后如此累计,就可以得到大致准确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