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的触摸屏较准 用Windows的API函数在自己的界面上实现 不用windows 自带的较准程序

楼主:
我能查到的信息就是以下信息了:
Call TouchPanelEnable to start the screen sampling.
Call TouchPanelGetDeviceCaps to request the number of sampling points.
For every calibration point, perform the following steps:
Call TouchPanelGetDeviceCaps to get a calibration coordinate.
Draw a crosshair at the returned coordinate.
Call TouchPanelReadCalibrationPoint to get calibration data.
Call TouchPanelSetCalibration to calculate the calibration coefficients.

可是我试用了一个TouchPanelEnable函数就编译不行了,后来找到tchddi.h以及其它相关的头文件,可是还是有两个函数没有定义,
能有人提供给我一份用windows API做的触摸屏较准的例子给我看看吗???

如果有资料,麻烦你发到 kornberg206@foxmail.com,并且站内短信通知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把你的错误提示发出来。

网友:
可以定制触屏校准界面

网友:
错误一个个写出来,一个个解决

网友:
不能直接调用的吧,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再做一个简单的流式驱动,把这些函数包起来,然后通过IOCTL传给上层AP使用

网友:
这个功能应该是驱动的职责噢,但是注册表底下有触摸屏校准的值,用API然后再写注册表倒是也行,你可以这样,先在屏幕上画点,这个位置你应该知道,再让用户点击这个点(WM_KEYDOWN),这个点你也知道,然后就可以校准了.应该可行.

网友:
为什么不用自带的程序较准呢? 如果是因为那个界面不好看(一片白), 那可以改啊.

网友:
自写触摸没做过。学习。
不过很好奇,你为什么要自写呢?是想熟悉相应的函数接口?还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

网友:
如果是自己完全的去写校准程序,那么肯定好像有的API是不能调用成功的。如TouchPanelEnable .
以前做过,做好能看看PB文件下Public下的TCH_CAL工程。

网友A:
我们的工程我也是偶尔接受触摸屏校准的
本来也应该是驱动的事情,但我查了资料好像可以用Windows 的API来校准,可是我不会
其实我驱动不会,PB也不会,我只是负责WinCE程序设的,硬件方面不是我负责的,
但我听说能用API函数,我就向老总把这事情给接下来了,一方面也可以学习一下啊。
有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工程我也是偶尔接受触摸屏校准的
本来也应该是驱动的事情,但我查了资料好像可以用Windows 的API来校准,可是我不会
其实我驱动不会,PB也不会,我只是负责WinCE程序设的,硬件方面不是我负责的,
但我听说能用API函数,我就向老总把这事情给接下来了,一方面也可以学习一下啊。
有资料吗?

调用一个函数就可以了
TouchCalibrat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工程我也是偶尔接受触摸屏校准的
本来也应该是驱动的事情,但我查了资料好像可以用Windows 的API来校准,可是我不会
其实我驱动不会,PB也不会,我只是负责WinCE程序设的,硬件方面不是我负责的,
但我听说能用API函数,我就向老总把这事情给接下来了,一方面也可以学习一下啊。
有资料吗?

调用一个函数就可以了
TouchCalibrate

那个我成功了  没意思  不想用那个东西
那个界面太不好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工程我也是偶尔接受触摸屏校准的
本来也应该是驱动的事情,但我查了资料好像可以用Windows 的API来校准,可是我不会
其实我驱动不会,PB也不会,我只是负责WinCE程序设的,硬件方面不是我负责的,
但我听说能用API函数,我就向老总把这事情给接下来了,一方面也可以学习一下啊。
有资料吗?

调用一个函数就可以了
TouchCalibrate

那个我成功了?…

"PB也不会,我只是负责WinCE程序设的", 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就有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