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e image中创建层次结构文件夹?并把文件拷贝到每个文件夹中?

楼主:
如何在wince image中创建层次结构文件夹?并把文件拷贝到每个文件夹中?也就是说,在编译完后,nk.bin中就包含了这些东东。

CNC

网友:
platform.dat文件可以帮你干这些事情,具体语法参看MSDN.

网友:
好像不行!放在Windows目录是可以的。

看其他人的答案。

网友:
platform.dat 是把windows目录下有的文件拷贝到指定的文件夹下,这样做,就会有两个相同文件了。老板不让出现这种情况,高手们,快来帮帮忙阿。。

网友:
也就是说
Root:-Directory("文件夹名称")
Directory("\文件夹名称"):-File("文件","\Windows\文件")
这样做,会有两个一样的文件,这样浪费空间啊。。。。。

网友:
这样子啊,那直接dat是没办法了,除非你用快捷方式。

网友:
看看其他的答案........

网友:
还有就是把一个目录压缩成ZIP文件,然后通过启动的时候执行一段程序解压缩。只是这样空间还是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