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vs2005在开发CE的程序,创建的文件在debug时在哪里可以找到?

楼主:
我用vs2005在开发CE的程序,创建的文件在debug时在哪里可以找到?用搜索我的电脑,没有找到,但是程序里读到的字节都是对的为什么?
BOOL isOpenOK = file.Open(L"223344.txt",CFile::modeCreate | CFile::modeWrite);
        if (isOpenOK)
        {
         TCHAR buffer1[]=L"abcd";
           file.Write(buffer1,sizeof(buffer1));
        }
        file.Close ();
        isOpenOK = file.Open(L"223344.txt",CFile::modeRead);
        if (isOpenOK)
        {
        file.Seek (0L, CFile::begin);
        DWORD readCount = file.Read(buffer, 1024); // 返回实际读到的字节数
        buffer[readCount] = 0;
        }
        file.Close ();

网友:
这个文件是在你运行程序的CE系统里面,而不是在你的PC机上。
到CE系统的windows目录下面可以找到。

网友:
我是在vs2005下调试状态,怎么会在CE下?不在pc上面呢?

网友:
你是用VS2005的PC机调试还是用CE平台去调试?如果是用CE平台的SDK调试,那肯定是在CE里面。总之,你用哪个平台调试,就在哪个平台下面。VS2005有windows mobile,PocketPC等,就看你在哪个下面进行的调试了。

网友:
在PC机上,用的是PocketPC2003 仿真程序,如果在这个仿真器下面,那么我搜索整个硬盘应该找得到这个文件,可是没找到

网友:
你用pocketpc2003调试的?那也在PC上找不到,要去模拟器的windows目录下面找,然后用EVC或PB自带的远程文件访问工具下载到PC上,才能在PC上找到。

网友:
我有些疑惑了,之前编的其他没有使用文件的程序都行,按debug会出现一个pda的屏幕,程序就在上面,我现在还没有移动设备,只是用VS2005创建了智能设备应用程序,我想先在pc上调试测试一下,如果无法看到我创建的文件,那么如果我想打开一个文件,譬如1.xml文件那么不也无法实现了吗?

网友:
我debug目录在Pocket PC 2003 下面
Test\Test\Pocket PC 2003\debug

网友:
可以看到你创建的文件,你的电脑有安装EVC吗?用TOOL->Remote files Viewer工具,在模拟器的windows目录下面找到你的文件,然后再将模拟器上的文件下载到PC机上。

网友:
没有evc 只有vs2005,不能看吗?那么要读一个文件又怎么办呢?

网友:
你不是读写已经成功了吗?

网友:
我读的是我写的,如果是有一个不是创建的,是本来就有的文件,如果是程序开发完成了,下载到移动设备上时,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就是现在调试时,如何读取一个文件呢?难道说每次都得自己创建一个才能读吗?

网友:
wince remote file view 怎么连接仿真程序老是错误

网友:
问题解决了,感谢orangeman1982112的热情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