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端口驱动能力的问题

楼主(2008-07-01):
关于单片机端口驱动能力的问题
我看到资料上说“单片机每个引脚一般可以源出/灌入 10ma电流,P0端口总共能够吸收26mA的电流,P1,P2,P3每个端口总共能够吸收15mA的电流”。我的理解是假如让P0口同时驱动8个(PNP)三极管导通以便控制24V的电机,就可能使P0口烧掉。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除了加缓冲IC,还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比如有没有哪种(PNP)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很小(2mA)。
谢谢!
三极管
能力
资料

网友A:
不管这些IO口能不能支持这么大电流,都不能这样直接控制,因为在通断瞬间的波动就足以将单片机打坏了。绝对不要试图用单片机直接去驱动电机。
可采用:
继电器
光耦隔离
多级三极管+MOS管

网友B:
你这样理解半对
用达林顿管,用mos管,用光耦
三极管基极电流由基极电压和限流电阻决定可以小于2mA

网友C:
谢谢楼上两位!
现在我再请教一下,如果我用单片机连接UNL2003,那么它们之间是不是可以不接缓冲?或者只接电阻或非门。

网友D:
对,单片机连接UNL2003,那么它们之间可以不接缓冲

网友E:
问题解决,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