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C建立TCP连接!

楼主:
SIM300C是一款内嵌TCP/IP协议的GPRS模块。
可以使用他直接连接互联网,最近做的一个项目中使用到这个模块

AT+CREG?
+CREG: 0,1
OK
AT+CGATT?
+CGATT: 1
OK
Delay 120 seconds

AT+CIPSTART=”TCP”,”211.145.35.45”,”2020”
OK
CONNECT OK
开始发送数据
AT+CIPSEND
> I am so_zhou,this is a test
SEND OK

这个流程很正常,发送数据也很成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断线的频率非常的高
连接上不一会儿就断线,
关闭连接,再重新连接上之后,能够连接上,但是发送数据就是没有SEND OK

我尝试用wince的RAS,但是我用的是简单串口,不能实现这个连接方式

请教一下,使用我上面说的方式连接服务器还需要其他的设置吗,。
为什么会经常掉线!
如果把这个模块作为MODEN,拨号上网,能够使用他内嵌的TCP/IP协议栈吗!

网友:
这个模块软件版本是不是最高的?
你的服务器端会不会强制断开?
有没有心跳?

可以使用内置协议!

网友A:
连接的服务器是否有定时断开或者条件断开的设置?连别的服务器试试。

如果连续发送短信,或者语音通信是否会频繁断开?

这种射频的东西,频繁掉线,还是得确认一下信号质量,要是很差,那掉线就不用奇怪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的服务器是否有定时断开或者条件断开的设置?连别的服务器试试。

如果连续发送短信,或者语音通信是否会频繁断开?

这种射频的东西,频繁掉线,还是得确认一下信号质量,要是很差,那掉线就不用奇怪的了。

没有条件断开等的设置,每次连接上之后掉线的时间都不同

信号查出来是29,0
不知道这样的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
信号29很不错了,看来不会是信号质量的问题。

直接连接应该不会产生频繁掉线的现象,因为我们开始测试GPRS模块也是这样用的。

有别的GPRS模块吗?这个服务器是好的吗?能在服务器的连接信息中看出问题吗?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很多的,首先你信号是29,0的话,这个本身就是没有附着网络了。
你可以通过在PC上拨号上网这种方式来测试模块是否正常!
然后你说的断开是多长时间断开?这个期间你是否有发送数据?

网友:
29,0表示网络不好吗???

模块没有引出全串口信号,所以拨号上网可能有点问题
有时候很久都不会断开,有时候隔30秒都不到就断开了
断开的时候有数据在发送

网友:
串口信号只需要235就好了的,一般情况下,如果附着网络了,应该是29,99才对。
你可以试一下AT+CGATT=1返回OK以后你再查一下AT+CSQ

网友:
还有就是,开机之后如下
AT+CREG?
+CREG: 0,5
出现这个回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看了解释说好像是在漫游状态
但是我的卡没有漫游啊
怎么会出现这个状态呢!奇怪了

网友:
没人回答了呢

网友:
请问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用SIM公司的3G模块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发送数据一段时间后,网络就自动断开了,找不到问题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