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中断寄存器问题

楼主(2008-10-15):
访问中断寄存器问题
环境:ARM7+S3C44B0X(SUMSUNG)
寄存器rPDATC地址为0x01d20014
我试图用汇编改变寄存器rPDATC的值
LDR r1,=0x01d20014
LDR r0,=0x0055
STR r0,[r1]
结果只改变了rPDATC的低8位,STR是字存储的,按道理应该是rPDATC低16位都被改变,
是不是寄存器被保护了?如果是又该怎么做?
寄存器

网友A:
如果寄存器原来的值是0的话,
看看
LDR r0,=0x0055
你写到寄存器的值就只有后面8位而已啊,
试试大些的数据啊,
LDR r0,=0x5555

网友B:
原来是0x3000
我把0x0055写下去结果还是0x3055
似乎第9-16位不能改变...

网友C:
困惑啊```怎么没人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