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wince自带的手写输入法,如何控制输入区域

楼主:
调用wince自带的手写输入法,如何控制输入区域

网友:
CE有自带的手写输入法吗?没有吧!!!

网友:
...........昨天不是问过了吗?wince自带的手写输入法。。。。。什么来的?
是OEM?

网友:
我也没听说过CE有自带的手写输入法,如果有那就太好了!
请楼主指点

网友:
是啊,LZ说说你用的是什么手写输入法

网友:
oem的?

有留出二次开发的接口没有?

网友:
我估计是OEM的。。。。。。标准的没听说有这玩意

网友:
ppc才有ba

网友:
CE应该是没有自带的

网友:
CE当然有自带手写输入法.不过不是简体中文.

网友:
繁体的 SYSGEN_HWX

网友:
这个是神贴。。。

网友:
头一次听说..............

网友:
没听说过,估计那时他们装的汉王的测试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MboxCHT

只看到一个DLL,没看到对应的EXE。自己写AP去调DLL里面的接口?

网友:
11。手写输入法(支持简体,繁体手写识别

以下软件可稳定在WINCE4.2 ,wince5.0 ,wince6.0  ARM CPU上运行
================================================================
1.Flash7 IE插件(可在线播放www.youtube.com, www.youku.com ,video.qq.com ....等上 的视频)
2.Flash7播放器
3.网络媒体播放器(可以URL地址播放网络FLV格式视频,也可播放本地视频文件)
4.JAVA虚拟机
5.OFFICE办公软件(WORD,EXCEL,PowerPoint)
6.股票软件(可进行在线交易,有普通版和JAVA版)
7.五笔输入法(可提供源代码及注册表)
8.中移动飞信客户端
9.SkyPe客户端
10.英汉词典
11。手写输入法(支持简体,繁体手写识别)
12.电子语音朗读器(打开任何一个TXT文件后,会自动用语音播放)
-----------------
11.FTPSerVer
12.任务管理器
13.远程控制工具(USB连接后,可通过PC上的MOUSE和键盘操作嵌入式设备,也可录屏,是 调试的好工具)
14.注册表工具

网友:
11。手写输入法(支持简体,繁体手写识别) 可提供PB设置文档及和直接安装包

要的加我QQ:1040178540

以下软件可稳定在WINCE4.2 ,wince5.0 ,wince6.0  ARM CPU上运行
================================================================
1.Flash7 IE插件(可在线播放www.youtube.com, www.youku.com ,video.qq.com ....等上 的视频)
2.Flash7播放器
3.网络媒体播放器(可以URL地址播放网络FLV格式视频,也可播放本地视频文件)
4.JAVA虚拟机
5.OFFICE办公软件(WORD,EXCEL,PowerPoint)
6.股票软件(可进行在线交易,有普通版和JAVA版)
7.五笔输入法(可提供源代码及注册表)
8.中移动飞信客户端
9.SkyPe客户端
10.英汉词典
11。手写输入法(支持简体,繁体手写识别)
12.电子语音朗读器(打开任何一个TXT文件后,会自动用语音播放)
-----------------
11.FTPSerVer
12.任务管理器
13.远程控制工具(USB连接后,可通过PC上的MOUSE和键盘操作嵌入式设备,也可录屏,是 调试的好工具)
14.注册表工具

网友:
楼主,你解决了没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要是有就太好了,目前我正在弄输入法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