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态卸载键盘过滤驱动

楼主:
一个键盘过滤驱动支持动态卸载:

// 原作者 : sinister
VOID
KeyDriverUnload( PDRIVER_OBJECT KeyDriver )
{
PDEVICE_OBJECT KeyFilterDevice ;
PDEVICE_OBJECT KeyDevice ;
PDEVICE_EXTENSION KeyExtension;
PIRP Irp;
NTSTATUS ntStatus;

KeyFilterDevice = KeyDriver->DeviceObject;
KeyExtension = ( PDEVICE_EXTENSION ) KeyFilterDevice->DeviceExtension;
KeyDevice = KeyExtension->TargetDevice;

IoDetachDevice( KeyDevice );

//
// 如果还有 IRP 未完成,且当前 IRP 有效则尝试取消这个 IRP
//__start :
if ( KeyExtension->IrpsInProgress > 0 && KeyDevice->CurrentIrp != NULL )
{
  if ( CancelKeyboardIrp( KeyDevice->CurrentIrp ) )
  {
    //
    // 成功则直接退出删除键盘过滤设备
    //
    DbgPrint( "CancelKeyboardIrp() is ok\n" );
    goto __End;
  }
}

//
// 如果取消失败,则一直等待按键
//
while ( KeyExtension->IrpsInProgress > 0 )
{
  DbgPrint( "Irp Count:%d\n", KeyExtension->IrpsInProgress );
//此处是不是应添加个转向__start的语句?
}

__End:
IoDeleteDevice( KeyFilterDevice );

return ;
}

__start的标号是我设想的,原文中并没有。卸载例程检查是否有IRP未完成且IRP有效则调用IoCancelIrp尝试取消这个IRP,如果取消IRP失败则等待直到有下一次IRP然后取消。当重新尝试取消时得转到__start处吧?我怀疑原文在转载时有错误地方。

原文地址:
http://www.ecjtu.org/forum/htm_data/12/0703/10783.html

网友:
没有错,只要等到下一次按键 就好了,你可以先编译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怎么我登陆了还是看不到得分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