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下AT89C51的软件仿真速度问题。(难道时钟是1.2MHz吗?)

楼主:
为AT89C51写了一个延时函数如下:

void WhileTimeout(unsigned int pTimeout)
//WhileTimeout函数
//语法:WhileTimeout(pTimeout);
//说明:产生pTimeout指定延时,单位为ms。
//参数:unsigned int pTimeout        单位为ms的延时参数。
{
  //
  unsigned int tTimerIndex;
  unsigned int tTimerIndex_Length;
  unsigned int tClockIndex;
  unsigned int tClockIndex_Length;
  //
  tTimerIndex_Length=pTimeout;
  tClockIndex_Length=12000;                        // 1ms=1/12MHz=12000
  //
  for (tTimerIndex=0; tTimerIndex
  {
    for (tClockIndex=0; tClockIndex
        {
        //
        }
  }
}

假定AT89C51以12MHz运行,其中tClockIndex_Length设置为12000,以获得1ms的延时。但实际Debug软件仿真发现这个函数延时在10ms,似乎是在1.2MHz运行。由于单片机还没有搭出来,所以暂时没烧到片里实际测试。不知是仿真速度就是这样?还是我计算有误?

完整程序如下(哪位如果有现成的单片机帮我测试一下就太好了,详情见main函数的说明):

#include

//

void WhileTimeout(unsigned int pTimeout)
//WhileTimeout函数
//语法:WhileTimeout(pTimeout);
//说明:产生pTimeout指定延时,单位为ms。
//参数:unsigned int pTimeout        单位为ms的延时参数。
{
  //
  unsigned int tTimerIndex;
  unsigned int tTimerIndex_Length;
  unsigned int tClockIndex;
  unsigned int tClockIndex_Length;
  //
  tTimerIndex_Length=pTimeout;
  tClockIndex_Length=12000;                        // 1ms=1/12MHz=12000
  //
  for (tTimerIndex=0; tTimerIndex
  {
    for (tClockIndex=0; tClockIndex
        {
        //
        }
  }
}

void ProtDevice_LO(unsigned char pConByte, unsigned char pProt)
//ProtDevice函数
//语法:ProtDevice(pConByte, pProt);
//说明:驱动端口(低电平开启)。
//参数:unsigned char pConByte                端口控制字节(高电平开启)。
//                unsigned char pProt                        端口选择(0-3)
{
  switch(pProt)
  {
    case 0: P0=~pConByte;break;
    case 1: P1=~pConByte;break;
    case 2: P2=~pConByte;break;
    case 3: P3=~pConByte;break;
  }
}

void LoopOpen_LO(unsigned int pOpenTimeout, unsigned char pProt)
//LoopOpen_LO函数
//语法:LoopOpen_LO(pOpenTimeout, pProt);
//说明:循环驱动端口(低电平开启)。
//参数:unsigned int pOpenTimeout        开启时间设置(单位ms)
//                unsigned char pProt                        端口选择(0-3)
{
  unsigned char tConByte;
  unsigned int tLoopIndex;
  unsigned int tLoopIndex_Length;

  tLoopIndex_Length=7;

  //开关0号。
  tConByte=1;
  ProtDevice_LO(tConByte, pProt);        //驱动端口
  WhileTimeout(pOpenTimeout);

  //开关1-7号。
  for (tLoopIndex=0; tLoopIndex
  {
  tConByte=tConByte<<1;
  ProtDevice_LO(tConByte, pProt);        //驱动端口
  WhileTimeout(pOpenTimeout);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ProtA;
  unsigned char tProtB;
  unsigned char tConByte;
  unsigned int tOpenTimeout;
  unsigned int tWhileTimeout;
  tProtA=1;
  tProtB=2;
  tOpenTimeout=50;  //按照道理应该是500
  tWhileTimeout=300;  //按照道理应该是3000
  tConByte=0;
  ProtDevice_LO(tConByte, tProtA);
  ProtDevice_LO(tConByte, tProtB);
  while(1)
  {
        //第一端口
        LoopOpen_LO(tOpenTimeout, tProtA);
        tConByte=0;
    ProtDevice_LO(tConByte, tProtA);
    //第二端口
    LoopOpen_LO(tOpenTimeout, tProtB);
        tConByte=0;
    ProtDevice_LO(tConByte, tProtB);
        //等待
    WhileTimeout(tWhileTimeout);
  }
}

网友:
用定时器计数比较好,就是计数值要调整。
在你另个贴回了。

网友:
8051-based Fullly Static 24MHz CMOS controller with 32  I/O Lines,
2 Timers/Counters, 6 Interrupts/2 Priority Levels, UART,
Three-Level Program Memory Lock, 4K Bytes Flash Memory,
128 Bytes On-chip RAM

传说中的小仙妹哈

你看看KEIL里的AT89C51的参数说明

是不是你的问题OK了?

网友:
    嘿嘿,这个子函数的延时肯定是会大于1ms的,因为你用了两个for循环,建议你将这个子程序反汇编,然后,根据汇编程序每条指令执行时间算出要延时的时间。
    如果要精确延时,还是用定时器吧。

网友:
我来接粉了, 美女,谢谢哦,嘿嘿

网友:
嘿嘿!做人要讲信用!说杀你全家,就杀你全家!说给你分就一定会等你接分!

网友:
如果时间不是很准确。 用汇编延时比较接近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