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浏览器,需要哪些控件,我加了一些用不了

楼主:
如题,我加了几个应用,哪知道硬是看不到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模板?用Enterprise Web Pad的话,默认就可以使用IE,
你对比Enterprise Web Pad模板建立的工程和你当前使用的工程,看看
哪些相关的组件不同!

网友:
我加了一些,我从文件夹的上面输入网址可以进入,但是没有浏览器的图标啊,哪位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楼主 hudaweikevin 的帖子:
如题,我加了几个应用,哪知道硬是看不到

不会吧,我就是每个步骤我都选择next我都可以有浏览器。

网友:
不会吧,应该是你在定制OS的时候添加对用的支持就行了吧,我经常用我们的设备上网的啊,
呵呵,就是呢速度有点慢慢的啊~

网友:
我的前提是不选internet applince,选另外一种,然后我再自己在catlog里添加上去,我添加完后从我的电脑里输入网址可以上网,但没有找到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