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 mobile中 怎么接收html数据包的内容?非常感谢,急急急!!!

楼主:
在下面的代码中:
LRESULT CSTHtmlDialog::WindowProc(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switch(message)
        {
        case WM_NOTIFY:
                {
                        NM_HTMLVIEW * pnmHTML = (NM_HTMLVIEW *) lParam;
                        LPNMHDR pnmh = (LPNMHDR) &(pnmHTML->hdr);
                        CString strReg = _T("register");
                        switch(pnmh->code)
                        {
                        case NM_HOTSPOT:   //点击Url
                                //OnLink(pnmHTML->szTarget);
                                OnLink(pnmHTML->szExInfo);
                                break;
                        case NM_INLINE_IMAGE: //显示图片
                    。。。。。。。

“NM_HOTSPOT”在它下面调用OnLink(pnmHTML->szTarget);函数 通过OnLink函数就可以得到我点击的网页的网址(例如我要请求打开百度,pnmHTML->szTarget可以得到www.baidu.com),但是现在我想得到我请求的网页给我返回来的信息怎么接收那?(一个网页的html信息。就像下面的东西

  无标题文档

是不是也应该有个接收的消息,在此消息下也有一个像是OnLink似的函数专门处理接收的?

谢谢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源代码应该是:OnLink(pnmHTML->szTarget);
不是OnLink(pnmHTML->szExInfo);
我当时注释测试来着,所以忘改回去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
你用的HtmlView 控件?  不好意思,没有你说的那种功能.

网友:
我用的是HtmlView 控件,你确定一定是没有我说的那种功能吗?那什么方法能实现我说的意思那?

网友:
怎么获得跳转界面的网址那?
例如:
怎么能取到 http://www.sysxxw.cn 这个值?

网友:
你不要处理NM_HOTSPOT这个消息,让控件自己去响应就可以了
或者你可以捕捉这个消息,但是不要在消息处理里调用OnLink(pnmHTML->szTarget); 改变他的行为
html控件会自动跳转到点击的页面

网友:
我用的htmlview.dll这个控件,怎么处理返回上一个网页那?  就是说我点击一个超链接出现下一个网页(在本网页出现,不是在弹出来一个的那种),然后我要回到上一个网页怎么处理那?

网友:
在NM_HOTSPOT消息里用一个链表记录你点击的每个网页的网址,后退就往链表的前端跳转

网友:
怎么把要发送的网页网址绑定到一个菜单上那?

网友:
请问,我想要得到当前的网络状态,什么消息可以那?
比如我们网络不好使的时候,我们连百度会看到“Network error”的提示界面。
我怎么能得到类似这种网络错误的信息那?
我不想让他在网页上直接显示,我只想要得到这个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