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单片机控制4个继电器电路

楼主(2008-07-19):
求个单片机控制4个继电器电路
大家好:
我想做个用1个开关控制4路输出(4个继电器)的电路。先谢谢了。
工作原理:
1。 当第1次按下开关,第1个继电器工作并保持。
2。 当第2次按下开关,第2个继电器工作并保持。第1个继电器继开。
以此类推,直到第4个继电器工件保持。第3个继电器继开。
3。 当第5次按下开关,电路又重复以上的工作。
4。 当我在工作当中要重复前次工作时,可以进行复位清零。重新开始工作。
给个程序引导思路啊!
继电器
工作原理
程序

网友A:
程序?
知道位移吗?
呵呵

网友B:
知道位移啊!

网友C:
我想了一下,暂时没有用数字电路搭建的思路,不过我想用单片机很好实现,只要计数,选通不可以了。不过一般的电磁继电器会对单片机有影响,需要加上一个驱动保护电路,需要电阻,三极管什么的,具体电路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还有我想问一下,你想实现什么的控制,是手动控制吗?你把自己的功能说的再具体些,我再帮你想想,可能还有别的解决方案!

网友D:
这句话没看懂 4。 当我在工作当中要重复前次工作时,可以进行复位清零。重新开始工作。
是说既可以接通又可以关闭的意思吗?
我前阵子用51做了一个2个按键控制8路输出的东西,和楼主的还不太一样。

网友:
兄弟,要控制电机,我这里有C51系统的带控制7个继电器的,可以的连软件一起给你,
我自学的,做的好不好就不敢说,你可以把PCB板改下就成你的板了
要的+我QQ:81773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