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通讯干扰

楼主:
我通过USB实现电机控制器与PC机的通信,电机控制器启动电机转动后,usb通讯就中断,重新插拔有时候能连接上,但是马上就又断,有时候计算机上显示,无法识别设备。而电机不转的时候,通讯正常。其中,电机控制器采用4层板,电机控制器主芯片为ARM,USB接口是ARM自带的,计算机USB的地线与电机控制器的地线连接,计算机USB的+5V悬空。

网友:
你的usb线问题!你接两条usb线试试

网友:
USB线长,通讯不良?
电机干扰,隔离,使用屏蔽线,确保接地良好,

网友:
usb线不长,而且用的是两端都带磁环的线,我觉得就是电机干扰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加隔离呢?

网友:
打个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
引用楼主 lt1995 的帖子:
...计算机USB的地线与电机控制器的地线连接...

有可能是地线连接引起的。两地之间串接一个磁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