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中如何监视其他线程运行状态!

楼主(2008-05-05):
wince中如何监视其他线程运行状态!
我的程序中同时运行了7个线程,
需要管理这几个线程,使其正常运行,我看了网上很多资料,都说用消息的方式使线程同步,
请问一下,有没有线程的API,可以直接获得线程状态,以便管理
管理
其他
wince
如何
程序

网友A:
管理线程其实管理的是线程中的全局资源的同步问题,
以及在需要线程退出时的退出检查。
同步的方式很多,有事件,信号量等

网友B:
有没有API我不知道。
也许可以为每个线程设置一个状态量,直接检查这个状态量来判断线程执行状态。

网友C:
谢谢了
线程状态只能使用几个全局变量来监控吗
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吗

网友D:
建议看书。
有关 多线程的书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