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生成系统时错误,请好心人帮下忙~~~~

楼主:
我是一个做WinCE得新手,用得是Sumsung2410得板子,导入BSP后,生成系统时出现了以下错误,在网上搜了半天也不知道到底怎么解决
请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BUILD: [01:0000000696:ERRORE] ini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pCurSettings
BUILD: [01:0000000697:ERRORE] socke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pCurSettings
BUILD: [01:0000000698:ERRORE] D:\WINCE500\platform\smdk2410\target\ARMV4I\debug\pcmcia.dll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网友:
错误提示已经说的很清楚啊,dpCurSettings 未定义。
LZ在代码中找找,看哪里调用了dpCurSettings。

网友:
我是头一次用,还不知道哪些代码能改哪些不能改呢  ~~~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

网友:
这好像是最后那个驱动文件pcmcia.dll 引起的,试着在工程下查找一下是否存在该文件,或者应该包含一些头文件。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我觉得应该是缺少了什么被调用的DLL

网友A:
你编译的是Debug版的,换成Release就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试试吧

网友:
引用楼主 lnbal 的帖子:

我是一个做WinCE得新手,用得是Sumsung2410得板子,导入BSP后,生成系统时出现了以下错误,在网上搜了半天也不知道到底怎么解决
请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BUILD: [01:0000000696:ERRORE] ini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pCurSettings
BUILD: [01:0000000697:ERRORE] socke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pCurSettings
BUILD: [01:0000000698:ERRORE] D:\WINCE500\platform\…

你的init code不支持这两个函数啊。你检查下这两个函数包含在什么地方。你确定下引用他们的头文件是否正确。
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找到这两个函数定义的地方然后引用。或者干错copy到INIT文件就OK了。。。
加油

网友:
BUILD: [01:0000000058:ERRORE] LEDDrive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pCurSettings
BUILD: [01:0000000059:ERRORE] D:\WINCE500\platform\smdk2440\target\ARMV4I\debug\LEDDriver.dll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bedug,release都试了结果都一样

网友:
你这个是因为,其他驱动程序中都是用的DEBUGMSG,而这个leddriver.cpp用的RETAILMSG
其实这两个宏定义本质上是一回事。你google一下两者区别就OK。
你看看,其他的编译没问题的驱动源程序中是不是有这段代码:
#ifdef DEBUG
DBGPARAM dpCurSettings = {
    TEXT("I2C"), {
    TEXT("Error"), TEXT("Warn"),  TEXT("Init"),  TEXT("Open"),
    TEXT("Read"),  TEXT("Write"), TEXT("IOCTL"), TEXT("IST"),
    TEXT("Power"), TEXT("9"),     TEXT("10"),    TEXT("11"),
    TEXT("12"),    TEXT("13"),    TEXT("14"),    TEXT("Trace"),
    },
    0x0003 // ZONE_WRN|ZONE_ERR
};
#endif  // DEBUG

把这段代码复制到leddriver.cpp中开始的位置,#include头文件段落之后就可以编译通过了。
或者你把leddriver.cpp中所有RETAILMSG删掉应该也可以。

网友:
8楼的哥哥,我爱死你了

网友:
11楼的yjjlllyjj,谢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编译的是Debug版的,换成Release就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试试吧

就是

网友:
没遇到过,积累个经验,呵呵

网友:
参考一下,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编译的是Debug版的,换成Release就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试试吧

恩~应该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编译的是Debug版的,换成Release就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试试吧

恩~应该是的~

对,这个是正确答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