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调试的时候正常,烧到Flash里就不行,一般是什么情况?

楼主(2008-08-05):
调试的时候正常,烧到Flash里就不行,一般是什么情况?
程序功能就是写Flash.
调试时,先檫除该Sector,再写几个双字,可以变更Sector的内容,但一旦烧到Flash,再看,sector的内容没有改变.
变更
sector
FLASH
程序

网友A:
你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如果别的情况都相同, 可能是系统刚开始(比如时钟)不是很稳定引起的。 你可以在写FLASH之前加延时试试。 供参考。

网友B:
调试有足够的延时。
程序加入判断,是否擦除完成。
什么平台,什么flash?

网友C:
ARM,ST Flash.
试试延时.
与MCLK之类的会有关系吗?

网友D:
没错,是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