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问题:显示屏换成另一种尺寸后触摸屏驱动需要修改哪些参数?

楼主:
2440板,wince5 BSP,显示屏由3.5寸 320*240 改为7" 800*480,显示驱动已经调整能正常显示,但触摸效果不行:笔针不准、容易抖动。请问需要修改触摸屏驱动哪些参数。是不是只有 BSP包\drivers\touchp目录中的驱动源文件有关系,不涉及其他目录中的驱动源文件

网友A:
触摸只涉及这些,与其他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只涉及这些,与其他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摸只涉及这些,与其他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