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板子,在usb 下载NK 的时候容易导致电脑死机,大家遇到过么?

楼主:
我们的2440 系统,usb 下载部分用的是优龙的程序,发现在下载nk 的时候容易导致 pc 死机。
同时,用activesync + evc 调试程序的时候,有时候2440 的板子会死机,这时,拔掉usb线,或者关闭2440的电源多会造成pc 死机。

不知道,各位是否遇到过。
在我看来,似乎硬件的原因多些,但是,后来我们做了外壳接地,串磁珠都没有什么效果。

向各位请教下。。。。。。

网友:
导致死机一般是USB驱动造成的  ,DNW下载软件的USB缺陷很多,很多网友都反映了。如果可以的话,应该自己修改一下DNW的USB驱动。

网友:
引用楼主 shenmou 的帖子:
我们的2440 系统,usb 下载部分用的是优龙的程序,发现在下载nk 的时候容易导致 pc 死机。
同时,用activesync + evc 调试程序的时候,有时候2440 的板子会死机,这时,拔掉usb线,或者关闭2440的电源多会造成pc 死机。

不知道,各位是否遇到过。
在我看来,似乎硬件的原因多些,但是,后来我们做了外壳接地,串磁珠都没有什么效果。

向各位请教下。。。。。。

---------my god!我正想用优龙的BIOS呢,如果不行那我就换了。但是我感觉优龙的BIOS是众多开发板商中做得最好的。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会不会是usb的那4线,哪里没接触好?

网友:
接地,磁珠 都加了还是这样。   qq 群里面问了下,说2410 也有这个问题,大部分人认为是微软的问题。

网友:
自己再顶下!

网友:
你的NK多大,好像太大的话也容易假死机

网友:
USB驱动问题!
用2440的时候,在DNW下download经常遇到该问题,现在换别的硬件平台
了,修改USB驱动时,也经常在下载的过程死机。

网友:
貌似在 CPU 比较空闲的时候不容易死机,在系统忙的时候很容易死机。估计是 DNW 的 USB 驱动的问题

网友:
UP
我的DNW也经常这样,很奇怪!有的NK下没一点问题,但有的NK实验几十遍都是一样的结果-----下到中间某个地方停住了,不动了(进度条没有了更新),下载也死掉了。问题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