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区表问题

楼主(2008-12-16):
硬盘分区表问题
各位大虾:
1、删除分区并重建与原来不同的分区,那么原来的数据能在新分区下直接用软件找回来吗?
2、Easyrecovery软件能不能通过把在新分区下的碎片收集起来恢复呢?也就是说我直接在新分区下搜索文件碎片,合成原数据文件而不用恢复分区表。
为什么呢?
软件
数据

网友A:
你拿个烂硬盘试一下就知道,理论上只要没覆盖应该可以找回部分,想全部恢复估计不行。

网友B:
1. 基本可以,可能会丢失的是在新分区时,正好被新分区的分区表覆盖掉了。
2. 基本不可能,除非能找到的文件碎片及其巧合的正好是一个整文件的连续碎片,否则绝无可能。

网友C:
很难恢复全

网友D:
要看你删除分区和建立分区的软件怎么做的
从原理上来说,只要以前的FAT表没有被覆盖,内容的sector没有被覆盖,可以完全恢复
如果FAT表没了,不知道内容排列的顺序与意义
内容少了,可能部分文件受损,但是起码可以恢复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