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4.0系统的手机下开发程序急救

楼主:
手机型号是:舒拉雅(Thuraya)SG-2520 [卫星电话] 说明书上说是wince4.0系统
现在想在上面写一个小程序该用那些SDK,
开发工具evc4.0

网友:
如果拿不到针对LZ所说产品的SDK,还是放弃吧!

网友:
WINCE4.0?这个系统微软还有SUPPORT吗?

网友:
找MS没有用的,必须要产品的开发商

网友:
用STANDARDSDK_420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个办法就是自己build一个sdk

网友:
貌似可以自己用PB生成一个SDK

网友:
现在找这么古老的东西有点困难了。
我建议可以使用wince 5.0的SDK+EVC 4 with SP4,大部分API应该都可以兼容4.0。如果被你碰到2者的差异的话,只能自认倒霉了。

网友:
根据CPU类型,自己用PB定制一个OS,并生成SDK。编写的程序就可以在你的手机上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