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下几句代码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8-05-25):
请问以下几句代码有没有问题?
void tt(int dnNum,int nsize)
{
char **cTtid;
int i;
if (dnNum > 0 && nsize > 0)
{
cTtid= calloc(dnNum,nsize);
for (i=0;i
{
cTtid
= (char*)malloc(nsize);
memset(cTtid
,'\0',nsize);
}
……
……
……
……
for (i=0;i
free(cTtid
);
free(cTtid);
}
}
请问这个函数会否造成内存重复分配?最后的内存释放能否将申请的内存全部释放干净?

网友A:
应该可以!动态申请了一个二维的数组,释放顺序就是
for (i=0;i
free(cTtid
);
free(cTtid);

网友B:
最好加个分配是否成功的判断,另外是否后让它指为空

网友C:
好像有点问题,vxworks中指针的大小是4个字节,你应该先判断nsize的大小是否大于4,如果小于4的话在后面分配内存的时候就会造成数组越界了。

网友D: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