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语法的一点小疑问
青年
青年

网友A(2008-05-02):
关于语法的一点小疑问
_reg_CSI_CSISR = BIT_SOF_INT; ///BIT_SOF_INT是_reg_CSI_CSISR寄存器一位的值 #define BIT_SOF_INT (0x1 << 16)
while(!(_reg_CSI_CSISR & BIT_SOF_INT)); ///不停的探测start of frame
_reg_CSI_CSISR = BIT_SOF_INT;
这个是mx21的csi的驱动的一段,第二句的&是什么意思?是与操作?
第一句赋值,这两者的与不是1么?while还会执行?迷惑…… 可能&是其它什么操作?
谁能指点一下?谢谢。。。
ps:本人刚接触硬件这类,maybe我的问题有点弱。。
寄存器

网友B:
&就是“与”运算,这里是作为循环条件,在循环过程中可能有其它线程改变_reg_CSI_CSISR的值。不过这里好象是写错了,while(!(_reg_CSI_CSISR & BIT_SOF_INT));实际上这个条件一开始就是不成立的,所以直接结束循环了,跟没有这行代码差不多,除非前面赋值后变量立即被其它线程改变,而在实际运行环境下这样写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C:
&的作用是按位与运算
上述循环的作用是检测reg_CSI_CSISR的对应位是否为1,如果是,则跳出循环。

网友D:
_reg_CSI_CSISR = BIT_SOF_INT-------2者的数据类型是不是一样?
while(!(_reg_CSI_CSISR & BIT_SOF_INT));------检测reg_CSI_CSISR 的末位为1则执行之后的赋值语句。

网友E:
你这变量会被硬件改变的吧?